使用eB8000V465.08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9-12):
请问一下在打开软件eB8000V465.08编辑一画面中一个元件或图形复制时出现0x004e4c96的指令引用0x000001bc内存不能为read,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出现这个问题后,就自动退出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电脑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电脑系统的事 运行其他程序的时候,也经常看到现实这个提示的。

网友:
复制多个原件时候会出现....

网友(2014-07-27):
各位谁有EB8000 V465.8,求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