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2i与西门子s7-200 CN无法通讯,求帮助

楼主(2013-09-12):
我用eb8000编了个程序下载到TK6102ik触摸屏上,触摸屏上老是出现“PLC  no response”。
而且大部分元件(其属性中的"plc名称"都是siemens s7-200)都不能显示在触摸屏上,我想问一下这跟上面“plc没响应”有关系吗?
然后我用V4.0STEP7MACRO/WIN SP4.0软件对该plc的参数进行了统一设定,具体设置如下,并成功下载到plc中,再对eb8000的那个程序的系统参数进行了设定,。可最后触摸屏上仍旧显示“PLC  no response”。我试了很多次,还是没成功。这里HMI与plc的串口接线是按“1、2、5,8、3、5”接的,(反着接是接不上的)。所以特此请教一下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
图片还是看不到,你可以拨打技术支持热线:400-888-0872咨询技术问题。

楼主:
我能看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关注一下~ http://www.weinview.cn/bbs/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看不到图片是系统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