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维纶官网那里下载的图库怎么打不开啊是不是要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3-09-13):
大家好:
    我在维纶那里下载的图片怎么到图库中去啊,怎么编辑?我的都打不开,是不是要用什么软件

网友A:
在打开编辑软件  图库选项里面,点击调用图片库,通过选择图库按钮可以将下载的图库添加到软件中调用。

网友(2015-06-12):
引用 网友A:
在打开编辑软件  图库选项里面,点击调用图片库,通过选择图库按钮可以将下载的图库添加到软件中调用。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