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S7-200SMART 通讯

楼主(2013-09-14):
请问威轮通的屏能和西门子S7-200SMART 的PLC通讯吗?如果可以是支持哪些方式通讯. 谢谢!

网友:
支持的,通过以太网和串口都可以进行通讯。

网友(2014-01-04):
但是我的TK6102I怎么设置才可以连接上呢?

网友:
看到没有,这就是截图出来的。

网友:
你这是以太网接口,但是tk6102根本没有这个口啊

网友:
可以通过串口去通讯,选择下面的那个Siemens S7-200 SMART PP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