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宏,对输入元件,位控制元件统一操作

楼主(2013-09-15):
想用宏,对多个数值输入元件进行写入数据,数值输入元件获得数据后,就按照已经设定好的功能对外发送数据
同样位状态切换开关也是

想实现多个按键 和输入框  进行统一的操作,不用一个个去修改

网友:
可以实现这些功能,看一下宏指令说明书

网友:
如果是要写入相同的数值的画好办,
short  A,B
GetData(A, "Local HMI" Lw0 ,2 )
  SetData(A ,"Local HMI" Lw,2, 2 )
  SetData(A ,"Local HMI" Lw,4, 2 )
  SetData(A ,"Local HMI" Lw,6 ,2)
把LW0的值填入LW2.4.6.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