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数字显示时隐时现,棍图不动作

楼主(2013-09-17):
威纶通触摸屏里面设置的产量显示。工作时,数字会一直往上加。有时可以显示数字,做几个后会变成星号,再做几个数字又显现数字出来。

确认过不是和PLC单双字出错,不是数字溢出,触摸屏里用的是D458,没有用到D457,离最近的是D455和D462。请教是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请教一下,棍图怎么样才会动作

网友:
和什么型号的PLC通讯?

棒图是用来显示数据比例的,设置好上限下限和读取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TK6070IH和台达DVP60ES联络
棒图如果是触摸屏设定定时,随着时间的减少棒图会增加,时间设定是变化的,棒图从0显示到100%正好等于设定的时间,这样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参考附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