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减少棒图会增加,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3-09-17):
设定定时的,随着时间的减少棒图会增加,时间设定是变化的,棒图从0显示到100%正好等于设定的时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深色(如兰)色表示背景色,用浅色(如白)表示时间,时间没走为满刻度白色,时间走时白色减少,兰色增加,用刻度标注兰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