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多机(一个HMI连接多个同品牌PLC)

楼主(2013-09-18):
一直以来使用台达PLC组网,然后MT6100I通过COM1口RS485一对一连接网络主站PLC,相当于HMI通过主站PLC间接连接了网络中的各个分站PLC。现在想使用一台MT6100I通过com1口RS485连接两台相互独立的台达PLC,使用EasyBuilder8000 V4.62组态时在COM1口下连续增加设备,组态第二个时显示COM1口已被占用,难道1台HMI不能RS485连接相互独立的多台PLC?如果可以,该怎么做?这样的方式连接最多可以连接几台PLC?

网友:
当在同一个COM端口下通过RS485 2W连接过个设备时只需要在系统参数设置的设备列表里添加一台设备。
通过在地址前面+‘站号#’来区别各台设备。

例如一号站的D0   写成  1#0
      二号站的D0   写成  2#0

如果需要通讯的设备站号是你设备列表里面设置的预设站号,可以省略前面的  站号#

楼主:
太感谢了,使用了2年MT6100I,只是连接PLC网络中的一个主站,通过主站控制众多PLC,现在突然要HMI下直接连接多台PLC,一下子给懵了。

网友(2014-08-22):
回复 网友A:

当在同一个COM端口下通过RS485 2W连接过个设备时只需要在系统参数设置的设备列表里添加一台设备。

不能吧,表示添加设备不能添加同一com口通信的设备啊

网友(2019-03-17):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你的一样,屏:TK6071IP参数设置时新增2#CPU就只能使用RS232通讯串口了。

网友(2020-06-27):
软件也有提示,说的太复杂了,还是在这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4-04-25):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使用了2年MT6100I,只是连接PLC网络中的一个主站,通过主站控制众多PLC,现在突然要HMI下直接连 ...

请教一下,一机多屏怎么设置

网友:
可以参考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