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弹出

楼主(2013-09-20):
如何连续输入五组数据,并都正确,才可弹出窗口,

网友:
short data[5],a=1,b=2,c=3,d=4,e=5
short no
bool off
FILL(data[0], 0, 5)
GetData(data[0], "Local HMI", LW, 0, 5)
if data[0]==a and data[1]==b and data[2]==c and data[3]==d and data[4]==e  then

no=15

SetData(no, "Local HMI", LW, 10, 1)
end if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100, 1)
end macro_command

LW0-5 输入数据
LW10 切换基本窗口
LB100 执行宏指令
当5组数据输入正确,就切换15号窗口。

楼主:
好像不行    no=15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做的是切换15号窗口。short windows 换成no,这个忘记改了。

网友:
short data[5],a=1,b=2,c=3,d=4,e=5       是五组数据吧。 我要设五组六位的密码是不是可以这样:short data[5],a=123456,b=234567,c=345678,d=456789,e=56789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你这样设定的话,就不是系统的密码了,更改密码就是更改宏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