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21X怎么恢复默认设置?

楼主(2013-09-22):
MT8121X怎么恢复默认设置?
将后面的SW1置ON,重新上电,并没有恢复设置选项,请高手指点一下!!

另外,有谁用三菱Q02plC跟MT8121X建立了数据通信的,我按威纶客服给的RS232焊接好了数据线,并也设置了COM口,但是通信依然没有成功!求指点!

网友:
X系列的话 你的点击右下角的系统设置里面进行触控校准后有提示恢复出厂设置,背面的SW1没作用的。

网友:
Q02PLC和你的8121X连接的话,232通讯,你的PLC那头通讯线管脚是345,16短接,
屏这边用COM1就做235,参数设置的话一般是用默认的,还不能通讯就把PLC站号改成0。数这个管脚是把通讯线头子对着自己来数的,不是数PLC和屏上的头子.

楼主:
COM1,CMO2,COM3等端口的RS232接线方法,我都按威纶客服给的接线图重新焊线接过,都没用,也确认了COM口的波特率跟PLC的一致,还是提示: PLC NO RESPONSE

楼主:
威纶客服发来的接线图

楼主:
这几个接线方式都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