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USB DRIVER 遇到了麻烦

楼主(2013-09-22):
在装USB driver 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走到第三张图片那时时就走不下去了,始终在那个位置,没有下一步。盼指点!

网友:
电脑是什么系统的呢?可以试图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然后重新安装软件,如果是台式电脑,最好是USB线连接台式电脑的后面板USB口,USB线要带屏蔽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