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窗口切换问题,难道是范例的bug?

楼主(2013-09-23):
我在此网站的“范例程序”下载了“D04.提示密码窗口示例”。代码不做任何改动,安装EB8000后离线模拟运行此程序,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有时候无法切换到密码通过后的窗口,停止在密码输入窗口无反应。出现问题没有规律,有时候输入三四次正确密码就无法切换了,有时候十次八次开始出现。一旦出现,后面再怎么输入都不会正常切换了,关闭窗口也无用,只有退出程序重新点击模拟才行。据我的测试,用直接窗口,功能键元件切换窗口都没有问题,只有在”PLC控制“里选择”切换基本窗口“才会出现此问题。而且当我在出现问题时不退出此程序,再点击模拟按钮打开一个新程序时,程序自动会跳转到正确密码后的新窗口,可见新窗口似乎是打开了,就是没有在前台显示。我换了新系统,重新安装EB8000也没有解决。在威纶通的触摸屏上运行也是一样的问题。各位有没有遇到此类问题,另外不用PLC控制如何实现一个密码输入窗口,即密码正确时关闭当前窗口切换到新窗口。谢谢!

网友:
这个正常,我昨天才打电话问他们技术的,说他们要测试一下,真的有这个问题了在上报给公司。是它的宏指令里的
   page=27
   SetData(a, "Local HMI", LW, 110, 1)
   PLC控制里的有的切换基本窗口(切换窗口后地址所举清零)够选了换页后地址数据归零。这个功能没运行。
你在加一个宏指令
short  page=0
SetData(page , "Local HMI", LW, 110, 1)

在定义一个位置状态切换开关来出发该宏指令。把这个元件叠放在弹出密码窗口的元件下。就OK了。

网友:
感觉就是程序问题了,EB8000不稳定啊 。经常会出莫名奇妙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比原来有改善,但还是不稳定,不是每次都成功。我现在不使用“PLC控制”里的“切换基本窗口”功能,用“间接窗口”结合“宏指令”实现了密码窗口。在成功后的窗口里添加“多状态设置元件”,当关闭此窗口时同时关闭密码输入窗口,以保证可以正常退出密码窗口。不过有点小缺点就是自动退出密码输入窗口时有点延迟。

网友:
其实密码这个问题,一般我是用PLC做的,屏仅仅用来做输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