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与S7-224XP CN无法通讯

楼主(2013-09-24):
1.使用了S7-200驱动,按照COM1口与224 XP上PORT0口连接,连接线为1,2,5与8,3,5对接。设置为RS485 2W,波特率都设置为9600,端口为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偶校验。系统未报PLC NO RESPONSE,但是数据单元及按钮等都没有显示,应该是没通讯上。在屏这边的通讯线未连接100欧的终端电阻。C01实例下装后仍然是这个状态。不知道怎么解决?
2.是否不支持 224XP CN系列?
3.要是连接不对,会有PLC NO RESPONSE提示,可现在的状况是不报PLC NO RESPONSE,但数据都没有显示,奇怪!!!
急等发货,请大家帮忙。

网友:
触摸屏使用的哪个com口,公头还是母座,PLC驱动里边的通讯延时和ACK号设置为多少,是默认的5和30吗?有没有尝试过建立空程序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