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看见有一触摸屏对多变频同时加减频率怎么做谢谢

楼主(2013-09-27):
请问我看见有一台触摸屏同时加还是减多台变频的频率要怎么做工程谢谢

网友:
通过宏指令去做或者将多个按键叠加到通一个位置。

楼主:
谢谢版主,请问能不能帮我做个示例我真不会做谢谢

网友:
和变频器通讯的程序可以到网站的下载中心去参考那些示例程序。
加减频率可以用多状态设置元件,与多台变频器通讯就是将变频器设置为不同站号,然后在触摸屏程序中在各元件的地址前面+‘站号#’来区别不同的变频器,最后将这些元件放置在同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个数值输入元件放在一起不能一起设定啊我试过了

网友:
如果是用数值输入要用到宏指令来实现。
例如:

unsigned short a                     //变量定义
GetData(a, "Local HMI", LW, 0, 1)    //读取触摸屏本机地址LW0数据
SetData(a, "MODBUS RTU", 4x, 1#9, 1) //发送到1号站频率
SetData(a, "MODBUS RTU", 4x, 2#9, 1) //发送到2号站频率
SetData(a, "MODBUS RTU", 4x, 3#9, 1) //发送到3号站频率
SetData(a, "MODBUS RTU", 4x, 4#9, 1) //发送到4号站频率

楼主:
请问我用值输入元件怎么调用宏指令

网友:
用值输入元件输入数字后,你可以加个确认按钮啊,就着触发宏指令就行了,还可以避免错误操作。

网友:
可以用数值输入元件的通知功能,再输入完数据后将某个位地址设置为ON,然后通过PLC控制,使用这个位地址去触发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