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建立和配方传送完成信号

楼主(2013-09-27):
最近做一个工程,用MT6100的触摸屏和DELTA 10MC的PLC 通讯。因为PLC中的断电保持寄存器数量不够,我把配方存在触摸屏中。每次上电后需要自动将配方发送到PLC中。现在遇到这样几个问题。1、上电后PLC和触摸屏的连接需要时间,我怎么知道PLC和触摸屏的连接已经建立(是否有合适的系统寄存器)以前是用延时,但是延时的时间必须设置的足够长,客户对此不满意。2、以前是用触发式资料传输将配方写入PLC。我是否能在通讯建立后再PLC中设置一个继电器,如R100。然后通过R100来触发资料传输。3、资料传输中系统寄存器LB-9010是否置位,到传输完成后才复位。我能够通过LB-9010的复位来判断资料已经传输完成。

网友:
上电数据传输
1.可以在触摸屏的开机画面上做一个位状态设置元件,属性设置为窗口打开时设为ON。来触发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将初始配方到PLC。
2.或者通过宏指令,设置为开机宏指令来传输初始值。
3.PLC的寄存器最好使用掉电保持型的寄存器,这样就不用触摸屏上电传输一次。

可以将LB 9010设置为触发式传输到PLC是否完成的标志位。

楼主:
谢谢回复,我试试看。有问题再请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