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MT508里边有程序加密怎么恢复出厂

楼主(2013-09-27):
维纶MT508里边有程序加密怎么恢复出厂设置,我想往里写程序,但我软件打不开数据线和软件都没问题

网友:
500没有恢复出厂的功能,
下载程序是不需要密码的,你可以直接将你的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它里边有程序写不进去,一下在上边显示13主英文

网友:
提示的是什么英文?通信超时?还是你选择成上传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