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T3070A无法和L02通讯

楼主(2013-09-27):
各位好,小弟买了个eMT3070A的触摸屏,和三菱的L02CPU通过交换机进行通讯,PLC的IP设置为192.168.3.39  255.255.255.0  192.168.3.1
触摸屏的IP设置为192.168.3.150  255.255.255.0  192.168.3.1   触摸屏里面的PLC类型为MELSEC-Q/L-ASCII Mode (Ethernet)  IP地址设置为192.168.3.39,端口号4999,PLC预设站号为1,   怎么试都通讯不上,这是什么问题啊,求救啊。。。。

网友:
你PLC的程序也要选择对应的参数设置,设置成ASCII模式,端口号设置为十进制的4999.允许RUN中写入的选项也要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