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3-09-27):
触摸屏为MT6100i, 设备为单片机.

在电脑上使用在线模拟 通过usb转rs232 + rs32转485与机器相连接,通信正常
而使用触摸屏与设备连接时, 则显示 PLC no response

工程配置如下

硬件连接没有错误, 设备有收到触摸屏的请求,并给了响应数据

请问如何解决或提供思路

谢谢

网友:
通过你的代码不能判断出哪些是发送的哪些是返回的。
你确认一下触摸屏型号没有选错,还有接线没有错误,触摸屏的COM1 RS485 2W是1脚负  2脚正。
如果还是通讯不上设置一下通讯延时和ADC讯号延时这2个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线确定没错,设备是我做的

      昨天在RS485 A/B线各串接了一个100ohm电阻 可以和触摸屏正常通信
    而另外一个设备不行,用RS485转232与电脑通信可以,与触摸屏通信时 可以看到触摸屏请求的信息,也可以看到设备返回的信息,双方数据都是正常的

    想问下,触摸屏是不是对485的电平比较严格,对设备发出来的数据认为是错误的,
     之所以怀疑这个问题,是因用RS232转RS485时与电脑通信很正常,不管是串口调试助手还是EB8000在线仿真都可以通信

    该怎么查,能否提供思路

网友:
我碰到的PLC no response情况,有这几种情况:1、plc-触摸屏之间的接线错误 2、PLC站号没有对应 3、com口没有选择对

网友(2013-10-29):
初步估计,接线的问题,我也自己做过232-485转接的。我忘了是把哪一个对调了一下的,我是看的屏说明书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