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与多台变频通信问题

楼主(2013-09-28):
一个数值输入元件怎么同时改变多台变频的频率,各台变频的站号是不一样的,我看到有的说是什么可以叠加,请问是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
是数值元件的画就叠不了,要用宏指令
short A
Getdata(a,"Local HMI" LW,0,2  )
Setdata(a,"Local HMI" LW,2,2  )
Setdata(a,"Local HMI" LW,4,2  )
Setdata(a,"Local HMI" LW,6,2  )
LW0是你输入的值   LW2.4.6是每变频器对应的地址
大概像这样。

楼主:
谢谢你,我试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