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编写时间限制

楼主(2013-09-29):
那个帮我用宏指令编写时间到了停机 ,(时间就用屏的时间)如:我要设备在2013年9月28日10时,时间到了置位PLC的M8034。  然后在屏上输入 一个密码复位PLC的M8034。

网友:
直接用排程功能就可以实现了,不需要写宏指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排程不可能吧 没有年吧

网友:
使用HMI保留时,LW9010-9015

网友:
short a[3],b[3],p=1
int k,l,password,m,n,z,w
bool key=true,key2=false
GetData(password, "本机 触摸屏", LW, 300, 1)  //密码输入
GetData(z, "本机 触摸屏", RW, 1000, 1)   // 设定密码
GetData(a[0], "本机 触摸屏", RW, 8, 3)   //  设定时间
GetData(b[0], "本机 触摸屏", LW, 9020, 3) //  现在时间

if a[2]>b[2] then
SetData(key, "PLC", M, 8034, 1)
  else if  a[2]==b[2] and  a[1]>b[1] then
   SetData(key, "PLC", M, 8034, 1)
   else  if a[2]==b[2] and  a[1]==b[1] and a[0]>b[0]then
    SetData(key, "PLC", M, 8034, 1)
end if

if password==z  then
SetData(key2, "PLC", M, 8034,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
版主好手笔,我也试试看,不过这只有一组时间密码,想用4组,不知如何扩展。

网友B(2013-11-27):
编译时有错误,为什么?

网友:
要4个时间设定和密码设定,且密码能修改

网友(2014-02-06):
很需要,学习一下                。

网友(2015-12-06):
很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
在威纶通屏里写宏指令控制PLC的M8034,这种方法不是很好,现在三菱PLC的密码已经是非常容易解密的了,如果别人删除这一行怎么办。如果用宏指令控制屏的一个画面,加上禁止上传、禁止反编译等,这样解密的可能性就小得多。我做了一个两次催款程序,有视频、有图、有真相。QQ360684677

网友(2016-04-13):
:lol:lol:lol: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译时有错误,为什么?

"本机 触摸屏""plc"只是一个指代,具体的名称根据你的触摸屏系统设置而定。

网友(2016-05-28):
收款只用单片机做,动态密码
自己也不知道他下一次会出现什么序号
然后跟据序号,译出相应的密码输入,现在用的是32个字节的动态密码,密码 里面包含有时间,到期日期,一次最大充许三个月的密匙
PLC里面一两个状态控制的,老一点的PLC很快就给破解了,真要用这些的,可以在人机方面增加一点值运算,至少保障性强一些,但是人机也是可以破解的,价值不大的无所谓了,如价值大的,只能自己整了,我都是用ARM做的收费的,通讯是自动波特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