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和三菱FX232BD通讯不了

楼主(2013-09-29):
触摸屏和PLC如图设置,开机显示PLC NO RESPONSE,有时232BD板上的RX灯会闪。
试过接485口的,可以通讯。

网友:
你TK6070IH到BD模块的通信线是如何连接的,正确连接为触摸屏的 9 6 5 对应PLC的 3 2 5。

楼主:
把传送速率改成9600,现在能通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接的对的,昨天通讯成功后,试了一下机器,后来又不行了,BD板上的灯都不亮了,请问如何检测是哪部分的故障

网友:
我的 也是 跟232 通,连接不了??我也按照楼主的设置  设置好,也参考了 触摸屏手册的连接方法 还是连不上,BD灯闪都不闪。 D8120  设置 好了之后还是不行,好麻烦

网友:
我的 通讯线 是  2-3   3-2  是手册上的 COM1 接法

网友:
不同触摸屏的接线方式是不一样,你触摸屏型号是什么?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哦,我的是TK6070IP跟三菱FX1N-232BD

网友:
我现在都急了

网友:
TK6070IH和三菱232BD模块的通信连接线为
触摸屏          PLC
  9--------------3
  6--------------2
  5--------------5

网友(2013-10-29):
细节问题,多看手册。。。

网友:
我也正想咨询这个问题呢,请问你们解决了没有啊??能否共享一下啊!!我的QQ395396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