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姆龙NJ通讯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9-29):
现在项目逼着我要用这个屏幕
要不然真心不想用了..
自己摸了几天发现的问题..每次打电话都是么有下文 。改不改 不改下次不用就是  艹~ 用的真郁闷..
  1,数据格式..现在一些PLC出现有64位 LDINT或LREAL或TIME格式数据  触摸屏不支持
  2,标签不支持中文
  3,任意一个标签出了问题,整个通讯不上。例如PLC 单方删除了某个标签或者修改了属性

网友:
因为这也是OMRON最新的PLC类型,目前驱动不够完善。使用不了64位格式数据和中文标签。

标签是肯定要匹配的,如果你在触摸屏中使用到了某标签地址,而PLC里面没有,会认为是通讯不上。然后等待一定的超时时间。

楼主:
不能中文 我可以用英文我忍了 ~  类型没有我转换
我也忍了
尼玛现在几十个画面 几百个变量弄得我一个画面单独去排查~
   要么就像1200那样导入 要么某个超时给个提示
每一个标签我都是从全局变量复制出来的

   看到就火冒~

网友:
你哪个页面会弹出PLC无响应的窗口就到对应页面去查找那些地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