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T8000的屏 与PLC S7-200 的 连接问题

楼主(2013-10-01):
我用的西门子的PLC  与 ET8000的屏连接起来显示在线数值  我在里面设置的双计米来保证计米的正确 但是只显示一组计米另一组不显示    也没有误差报警   PLC在线监控两个计米都有  就是屏上没有   地址也对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寄存器,什么地址。数据格式是什么样的?
试试Siemens S7-200 (VD any address)这个PLC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