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图标在触摸屏上不能显示

楼主(2013-10-04):
位状态指示灯,使用的是向量图,在电脑是模拟是没有问题的,下载到触摸屏就没没有显示。还有数值输入,和显示也是离线模拟是没有问题的,下载到触摸屏就没有了,到整个画面中这种图标就丢失了。

网友:
没有连接PLC。

楼主:
没有,我做的指标图标,下载不到触摸屏,整个工程全下载后,指标灯是没有的。离线模拟是正常的

楼主:
图中红色图标为指标灯,做设备运行状态用(运行/停止),下载到触摸屏就显示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