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加载速度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0-04):
问一下,我做的画面,在一个页面内,大概60个元件,用的图片。画面切换后,加载速度很慢,大概3秒。什么原因?
是不是不用图片会好些?

网友:
可能图片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系统自带的按钮图片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PLC。
先将图片删除看是否是图片问题引起的。
或者增大触摸屏和PLC的通讯波特率,还有增大PLC地址整段间隔。同一画面上的元件地址最好使用连续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
这常见啊,图片太大也会导致这问题,还有在同一画面叠加了太多的度片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