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复归型的按钮写5跟6

楼主(2013-10-04):
当这个复归型的按钮按下时,在modbus一个地址中写入5,复位后写入6 ,不知道这个功能如何实现

网友:
使用宏指令可以实现,建2条宏指令,分别是将5,6写入寄存器。
使用PLC控制去触发宏指令的执行,2条宏指令触发条件分别设置为OFF→ON执行和ON→OFF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