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关于RS232转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3-10-05):
刚玩MT6070IH不久,也看了使用说明 ,但对RS232通信部分的不理解,我现在直接用触摸屏与电脑的串口助手通信应该怎么设置 ,为什么会提示PLC通信失败,我想把触摸屏的数据通过串口助手打印出来有什么好方法吗,谢谢各位

网友:
串口通信需要双方都支持某种通信协议。
例如可以将触摸屏设置为MODBUS Server,串口调试助手通过发送MODBUS 命令帧来读取触摸屏寄存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