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屏拖两台不同型号的PLC吗”?

楼主(2013-10-08):
我这用一个TK6100iD的屏,和三菱FX2NPLC 做一工程,其中外围设备是另外一厂家用欧姆龙PLC控制的,请问版主:能不能用这一个屏控制两台不同型号的PLC,怎样设置?编辑设置时应该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
可以的,在系统参数设定里设备列表里新增,注意端口,站号的分配,还有波特率等。

楼主:
谢谢指导!试试看。

网友:
TK6100I是不可以直接连接这2台PLC的。
最好的方法是在FX2N上添加一个485BD模块,
使用TK6100I COM1端口RS-232连接OMRON PLC。
使用TK6100I COM3端口RS-485连接FX2N PLC。
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面添加2个PLC类型就可以了。

网友:
TK6100I是不可以直接连接这2台PLC的。
最好的方法是在FX2N上添加一个485BD模块,
使用TK6100I COM1端口RS-232连接OMRON PLC。
使用TK6100I COM3端口RS-485连接FX2N PLC。
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面添加2个PLC类型就可以了。

请问我用TK6070Ih 可不可以同时用 COM1端口RS-232连接FX1N ,COM2端口RS-485连接其他仪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指导! 是不是FX2N用RS485 4W 通讯方式占用了COM1口,OMRON CJ1M  PLC  用RS232 2w通讯就不正常了,TK6100I没有COM2口吗?明天我带个FX2N485-BD的模块试试!

楼主(2013-11-16):
已经搞定了!感谢维纶论坛对我及大家的帮助,谢谢版主及热心帮助我的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M2 485 可以连其他仪表。
但是COM1 232和 COM1 485 同时只能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