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通讯设置

楼主(2013-10-09):
MODBUS设置何时用4X何时用6X,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4X和6X都可以对寄存器进行读写。在读取的时候是一样的,命令都是使用03功能码读取数据,但是写入数据的使用,4X是可以一次写入多个寄存器,命令发的功能码是10.   6X是一次写入单个寄存器,命令发的功能码是06.

4X        读/写           03H/10H
6X        读/写           03H/06H        数据寄存器(字),与4X相比:每次读写单个字

楼主:
多谢版主的解答,可我看了你们网站和欧姆龙变频器通信的实例,写频率用的4X,读频率用6X,这里如何分清用4X还是用6X呢?

楼主:
还有1个问题,我这有誉强变频器,通信协议为MODBUS RTU,制作一个设定频率和读取频率和电压的简单画面
变频器的通讯参数和MODBUS 设置的一至,连接以后总提示和PLC无连接,提示无连接是画面设置问题还是通信参数设置问题,请版主指点。

网友:
读的时候4X  6X都可以,写的时候变频器支持10H功能码,用4X。

网友:
通信参数设置和画面地址问题都有可能。

楼主:
我的是TK6070IP有MODBUS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