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产品配方

楼主(2013-10-10):
疑问:

      1、产品一的配方数据保存在RW0-RW100:
           产品二的配方数据也保存在RW0-RW100中

         为什么产品一与产品二的数据不会相互覆盖呢?

楼主:
我想把产品一整个数据都删除用什么宏指令呢?谢谢。

网友:
配方的关键在于索引寄存器的使用。配方可理解为一个二维数组,一个配方就是数组的一行,同列不同行,所以数值不同。要删除一个配方就是删除数组的一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