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载的gif动态图怎么导入EB8000中使用啊?

楼主(2013-10-10):
请问下载的gif动态图怎么导入EB8000中使用啊?谢谢了!向量图和图片 在选择时,不显示下下载的GIF图片,加不上呢,请告知,谢谢了!!

网友:
我试过可以的不选择向量图,选下面的图库,打开你下的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图库---下面有向量图、图片、群组图库  到底选哪一个我不知道,请说的详细一点好吗?  谢谢了!!问题是打开向量图和图片,都不能选择GIF的文件,谢谢了阿东哥!!

网友:
点击图片,然后点击新增图库,建立自己的图库文件,再点击新增图片,可以选择GIF格式图片。

网友:
使用位置状态指示灯/图片/使用图片里就可以选择新加图片了。

楼主:
谢谢了 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