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相同的密码直接跳转至相应操作页面

楼主(2013-10-11):
我是一个新手,不知道怎么做,要求是这样的:
点击功能件按钮,弹出输入密码的窗口,如果密码正确进入相应的操作页面,如果密码错误则弹出密码输入错误的提示。
也就是 这样的:点击按钮1然后输入密码正确切换到画面20;点击按钮2,输入密码正确切换到画面21,这两个密码都是123456,如果输入的密码错误则弹出密码输入错误。求高人编个程序。

网友:
官网程序上有,D04下载看看吧

网友:
用宏指令,只是个输入不同的密码跳转到不同的页面,在使用PLC控制里选择切换基本窗口。
unsigned int  a,b=17,c=16
bool off=0
GetData(a, "Local HMI", LW, 10, 1)
if a==130913 then
SetData(b, "Local HMI", LW, 0, 1)
else if a==87654321 then
SetData(c, "Local HMI", LW, 0, 1)
end if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0, 1)
end macro_comma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输入相同的密码,不是不同的密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看过,但是没有达到我那种要求

网友:
在EB8K的PLC控制中指定LW50为画面切换,按钮1弹出数值输入,并通知LB10,由LB10触发宏指令,宏指令结束时要清掉LB10。在宏指令中读取输入的数值,并与指定的密码比较,正确时将画面编号20输出给LW50。错误时置位LB11,由LB11弹出错误画面,错误画面关闭时要清掉LB11。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是一个按钮,如果两个或者更多,且按下不同的按钮跳入不同的界面,但跳入不同的界面之前输入的密码相同

网友:
使用二个触发宏指令就可以了,
if status==false then
   page=20把这个数值换成第二窗口的数值就行了
   SetData(page, "Local HMI", LW, 0, 1)

网友:
把程序六一半,写成2个宏指令,再加2个按钮分别触发,就行了。

网友:
是“留一半”打错字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