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制作“修改系统时间”功能?

楼主(2013-10-14):
我的屏里要做个系统设置 里面想包含“修改系统时间”功能, 我用“数值输入”元件,修改LW-9010到LW-9023的 本地时间 都不能修改。
请问要怎么做??

网友:
用数字输入元件是可以更改触摸屏时间的,在读取地址后面的设置中勾选上系统寄存器,直接去选择对应的系统寄存器。
这更改只在触摸屏上有效,离线模拟是没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回去试试看.. 修改 16bit-BCD  和  16bit 的本地时间 都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