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6070ih触摸屏和4台控制器采用modbus通讯,用rs485组网,具体怎么设置和数据采集啊

楼主(2013-10-14):
如题,现在纠结:
1.设备列表怎么设置
2.通讯过程中显示控件之类的怎么设置?

网友:
触摸屏程序选择MODBUS RTU驱动,通讯参数和控制器中设置一致,通过485并联方式连接到各个控制器,访问不同的控制器,通过在地址前面加上 “站号+#” 进行区分,如访问2号站的100号地址, 地址设置为 4X,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