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与OMRON CPM2A中计数器的地址

楼主(2013-10-14):
我是新手,请各位大侠帮帮
      触摸屏是TK6070IH PLC是欧姆龙CPM2A计数器地址如何设置,我设置的在触摸屏中无法显示,设置的时间在PLC中乘了100

网友:
计数器设定值可以在PLC程序中指定一个寄存器来设定。
显示计数器当前值地址类型使用TC,后面写定时器号。注意资料格式和数据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