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原来编好的程序提示找不到向量图库

楼主(2013-10-15):
以前编写的程序,在软件重装后打开原来的程序以前的图片无法正常显示,请问版主该如何设置

网友:
没办法设置的,这个是威纶的癌症治不好的

网友:
没得设置~ 图库和字体都这个鸟样
唯一办法就是反编译你以前编译过的xob文件 最好反编译2次要不然有可能有的元件位置不对。

  也许其它高人有高招

网友:
是你的路径和以前的按装路径不对,或者名字不同,导致工程找不到需要的文件。字体和图片不在了,打开时会提示跟换文件,你把它替换成你以前的文件就OK了。

网友(2013-11-17):
这很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