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串口助手读取到的数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0-15):
一开机发送了 00 03
进入页面后发送一下数据
7F 9F FF FF E1 9F 3C 7F 7F FF FF DF 0A E6 00 7F 9F FF FF E1 9F 3C 7F 7F FF FF DF 0A E6 00 7F 9F FF FF E1 9F 3C 7F 7F FF FF DF 0A E6 00 7F 9F FF FF E1 9F 3C 7F 7F FF FF DF 0A E6 00 7F 9F FF FF E1 9F 3C
通信格式是RS232  9600 8 1 n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求解答

楼主:
补充一下:工控屏有提示PLC 通信中断  ,还有就是通信没有建立是否和通信相关的器件都不会显示啊?

网友:
通信没有建立,有关通信的元件是不会显示的。
你这是和什么型号的PLC通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和单片机通信,现在通信成功了。谢谢

网友(2013-12-02):
楼主,你是用的与51单片机通信的那个例程吗?

网友(2014-02-10):
4楼的,你是怎么的弄的,可以用起来了吗,求分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