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E10T与MT6070做MODBUS通讯遇到问题

楼主(2013-10-15):
现在触摸屏能够读取温控器的当前温度,但是无法设定设定温度值,是怎么回事?

网友:
查看一下温控模块写数据支持的功能码是多少,如果是10的话,触摸屏地址选择4X;如果是06的话,触摸屏地址选择6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