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和科威LP1-08M06R通讯问题

楼主(2013-10-15):
请问下高手,我现在使用的触控屏和PLC通讯不上,通讯电缆可以向PLC输入程序,屏上参数设定如图,不知为啥通讯不上,求高手解答。

楼主:
会不会是通讯线不正确?

网友:
可能就是通讯线的问题了。你去官网上下个通讯线的接头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