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配方数据保存

楼主(2013-10-16):
在HMI上按下保存,读取PLC里的二组数据,保存到配方第一行,再按下保存,再读取PLC的数据保存到配方第二行,依次类推

就什么宏指令才能实现呢,谢谢。

网友:
你是要保存成配方,以后调用,还是只为了查看?如果只为了查看,保存成历史记录就行了。还可以导出来,成exercise表格。这个历史记录可以是周期保存,也可以是触发保存。你做的工程可以想这方向想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保存的每一行数据方便会全部下载到PLC,给PLC使用

网友:
这个你去官网上下在D22例子,那个工程里有新增,每次读取PLC数据前新增一个然后在把读取的数据传送到这个地址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你去官网上下在D22例子,那个工程里有新增,每次读取PLC数据前新增一个然后在把读取的数据传送到这个地址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例子看过,我的要求不是新增一行,而是保存在原有的一行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要覆盖掉?这样就跟简单了。来一句getdata 、setdata就好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