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E8000无法生成字体文件,字体显示乱码

楼主(2013-10-16):
在使用EB8K的project Manager建立使用U盘下载所需资料时,经常出现没有字体文件,或者导入屛后显示乱码。这问题出现了好多次,让人纠结啊。后来发现直接在工程编辑页面使用下载,生成的文件就可以用,不会出现乱码,至少我用了好几次都没出现过。

网友:
在你建立使用U盘下载所需资料之前,将程序进行编译,编译时勾选上建立字体文件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勾选过了,但是生成文件时没有字体文件。从外部导入的也用不成。

网友:
你先看下程序里面的中文文字是不是用的非ASCII字体。先将中文文字使用中文字体。
然后将的你的XOB文件反编译再重新编译一次。编译时的时候勾选建立字体文件选项。
按步骤重新做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