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6070ih

楼主(2013-10-16):
我的tm6070ih屏幕不知道怎么变横屏了,怎么样才能让它变回原来的样子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你在设置时的问题,在工程新建时 弹出窗口有型号选择和显示模式,就是显示模式的问题了,你把它改回来就好了,可能要重新编辑一次工程。就粘贴复制。

网友:
第一是建立工程时在选择触摸屏型号画面将显示模式设置为水平。
第二是进入触摸屏的系统设定列,里面能够设置触摸屏的显示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