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传输程序重启进入画面后10秒左右出现英文报警提示求解。

楼主(2013-10-17):
本人新买了一台TK6070iP 通过EasyBuilder8000,编好的程序传输到触摸屏,可以使用,10秒后出现以下画面
   “ incompatible project settings ! please change the HMI model and download again .” 后2秒消失,画面只出现底色,查不出什么原因,请问怎么办。

网友:
“不兼容的项目设置!请改变人机界面模型和再次下载"
是不是你在做工程时在EB8000里的屛的型号没选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兼容的项目设置!请改变人机界面模型和再次下载"
是不是你在做工程时在EB8000里的屛的型号没选对。

楼主:
经再三确认做工程时在EB8000里的屛的型号是与实物屏一到的,各设置也没错,不知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像这样的话,我就不知道了,你去官网的技术支持问一下,毕竟我是业余的,人家是专业人士。

网友:
软件版本必须使用EB8000 V465.08版本。
选择的触摸屏型号为TK6070iP/TK6070UP/TK8070iP(800*480)
下载的时候韧体选项勾选上。

网友(2014-07-19):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定要用EB8000.v465.08么,用EB8000.v465.12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