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tk6070ik 的切换开关只能读取不能写入?

楼主(2013-10-17):
plc是西门子226,下载之后 切换开关的读取地址是M0.0, 写入地址也是m0.0,下载程序之后,触摸屏上不能点击切换开关,西门子程序无反应。但是在西门子程序里面强制m0.0之后触摸屏上的切换开关有反应变亮,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单纯的用位状态设置开关也不能控制西门子的辅助继电器。

楼主:
请教各位大婶,有没有精通的

网友:
你使用的位状态切换开关的开关类型设置的是什么?最好将PLC程序清空再测试。

网友(2014-01-17):
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可能是EB8000中你的触摸屏型号选的不对。

网友(2014-02-19):
用M00试一下,把小数点去掉试试。

网友(2014-04-04):
我的TK6070IK屏也是这种情况,求高手帮忙,上面的方法我也试过了,不行,我的数值输入可以,PLC反馈的值也能显示,位状态切换开关盒一楼的情况就是不起作用,求各位大侠帮帮忙了。

网友:
我重新换简单程序试,也是不行,PLC没有反应,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位状态设置元件的开关类型要选择“切换开关”,然后清空PLC程序或者换一个M点试试即可,当然前提是HMI型号没有选错。

网友:
什么地址不能通讯?
元件不要勾选了生效/失效,不要设置使用者权限等。

一定要清空PLC程序测试一下,并且将PLC处于RUN状态。

网友:
位状态切换开关,我用的是复归型,我已经请客PLC程序,还是不行,楼主说的几方面我这也没有设置,只有读取状态,写入不行

网友:
将通讯参数里面的通讯延时设置为5,ACK讯号延时设置为30

网友:
我用的TK6070IP和FX1N,也是一样的情况,只能读取,不能写入控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