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U盘下载

楼主(2013-10-17):
我点击了“建立使用U盘与CF/SD卡下载所需的资料”后,我把资料拷贝到了U盘的跟目录下,但是接下来该怎么做呢?如何才能用U盘给触屏更新程序呢?请大侠们指点。谢谢

网友:
起始最简单的方法是把文件直接建立在U盘上,然后把U盘插入屛的USB接口,过了几秒钟会弹出个窗口,选择
download,选择U盘,再选择你放工程的文件夹,当然最好的是工程文件就直接放在U盘路径下,会方便点。最后点OK就行了,屛会自动下载U盘里的工程。

楼主:
感谢joybb123,终于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事,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
MT6070IH不识别U盘是怎么回事?求助

网友:
更换一个U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