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直流电压检测装置,请大师们给予指点或做个案例

楼主(2013-10-18):
要求:在触摸屏上可以设定目标极限值,如果通过PLC模拟量输入模块采集到的直流电压超过触摸屏的目标设定值时促使PLC的某一个输出端动作输出。如果低于设定值时没有输出。直流模拟量电压为0-5V或0-10V。

网友:
触摸屏做一个数值输入元件向PLC寄存器设定数据。
然后通过PLC程序去比较这2个数据,然后控制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