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地址偏移量?

楼主(2013-10-20):
什么是地址偏移量?

网友:
参考EB8000使用手册 第十一章 索引寄存器

索引寄存器其实就是一个变址寄存器,通过索引寄存器,
我们就可以在不改变设备地址的情况下,只要通过改变索引寄存器的值,即可改变同一个元件读取
或者写入不同的地址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