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条威纶mt506连CPM1A数据线

楼主(2013-10-20):
威纶mt506连CPM1A数据线!DIY接线图也可以的!自己也想焊一条。。。。谁有啊!先谢了

网友:
触摸屏   2---------3   PLC
            3---------2
            5---------9  PLC端的4 5 脚要短接

网友:
触摸屏母座上边的3、2、5针脚分别接PLC上的2、3、9针脚,PLC端口的4、5针脚短接

楼主(2014-06-11):
焊接后连不了触摸屏啊😱!什么问题啊?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焊接后连不了触摸屏啊😱!什么问题啊?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焊接后连不了触摸屏啊!什么问题啊?高手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