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宏指令不运行

楼主(2013-10-21):
macro_command main()
int a,b,c
GetData(a, "Local HMI", LW, 9017, 1)
b=a/59
if b==1 then
c=c+1
SetData(c, "Local HMI", LW, 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我在屏里面运运LW0的值不加,一直为0,是不是那里有错,望解答,谢谢

网友:
首先,地址格式定义不对,LW9017为16 bit-unsigned,其次,c变量没有赋初值,程序可以更改如下:
macro_command main()
unsigned short a,b,c
GetData(a, "Local HMI", LW, 9017, 1)
GetData(c, "Local HMI", LW, 0, 1)
b=a/59
if b==1 then
c=c+1
SetData(c, "Local HMI", LW, 0, 1)

网友:
谢谢了,高手无处不在啊!

楼主:
不过还是谢谢了,找到问题了,是在电脑上运行不会为了,下载到屏里面了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