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显示问题

楼主(2013-10-22):
显示屏这样了,怎么办啊

楼主:
检查下来发现时LCD控制板上的CY2890的上电复位功能坏了。

楼主:
更换了一块CY2890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每次通电超过1分钟后,在断电,上电,就能正常显示,似乎跟温度有关系

网友:
把屏的参数设一下就好了